[软件技巧]
分区助手轻松迁移机械硬盘里的系统到SSD固态硬盘

楼主(2019-08-25):
怎样迁移系统到SSD?
我们通常的做法是直接将系统安装到固态硬盘上,但这样做了之后,还需要重新为系统安装很多程序。为了避免重装系统的麻烦和重装系统需要花费的更多时间,所以会使用系统迁移工具。

  1、下载傲梅分区助手,打开主页面。选择“迁移系统到固态硬盘”。出现如下对话框点击“下一步”。
2、选中您固态硬盘上的“未分配空间”,点击“下一步”继续。
3、在这个窗口中,您可以修改相关信息(包括大小,位置,和盘符),通常都保持默认设置。根据自己喜好设置好之后,点击“下一步”。
4、阅读完“引导操作系统”注意事项后,可点击“完成”,返回主界面。

5、来到分区助手主界面:您可以看到“等待执行的操作”一栏,您可以更改丶保存您的操作。点击主界面左上角“提交”,并根据分区助手的提示信息,完成您的SSD迁移系统。
注意事项:
  • 在使用分区助手进行固态硬盘系统迁移时,您的电脑会自动重启一次。
  • 迁移后,需要设置电脑的引导顺序:你可以将固态硬盘做作第一个启动盘,通常您可以查看主板说明书或电脑的说明找到怎么在BIOS设置电脑硬盘引导顺序。

网友:
没有试过,一般都是重新安装系统

网友:
迁移跟直接对克进去有何区别,GHOST这个万能工具N年以前就有了

网友:
之前用来迁移超级慢,是文件拷贝,小文件多要死人的。然后我就用DG直接拷贝原始分区

网友:
一般都是重新安装系统,不想搞那么我麻烦的事1

网友:
这个不错,省事儿

网友:
对刻一下完事了

网友:
一般都是直接重装系统的,这样就怕出bug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GHOST分区或者硬盘克隆就可以,比这样操作要快很多而且问题较少

网友:
重新安装系统算了。。。。。。

网友(2019-09-29):
这个是在PE下操作吗

网友:
正好要用,论坛强大

网友:
这个不就是复制系统C盘吗啊!!!

网友:
這樣子感覺容易出包

网友:
还是直接用GHOST一步步来更稳点  直接备份C盘系统到其他盘  然后再用DG调整硬盘容量   这个方法一直都很稳定 没出现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