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p螺丝柱

楼主(2019-08-25):
苹果6p螺丝柱下面的布线在那几个螺丝柱下面呀?摄像头那边那一个有吗?我换了一个后壳,然后就不开机了,疑是主板被打穿了。大神指导下,那个螺丝柱下面有布线,后摄右上角那边有吗?谢谢

网友:
下面两个都有

网友:
摄像头那边吗?还是就是图里面这三个有线?

网友A:
主板下面两个螺丝孔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下面两个螺丝孔都有

最下面那两个嘛?

网友B:
u1580旁边有一个,u1501旁边有两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u1580旁边有一个,u1501旁边有两个

右上角摄后摄排线那边那两个有吗?有一个也在板上,我感觉就是那个柱被我打穿了

网友:
就三个柱子有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