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量PC电源变压器各脚上的电压呢?

楼主(2019-08-25):
怎么量PC电源变压器各脚上的电压呢?

网友A:
一只笔接热地,测初级线圈引脚,测后级接冷地,我是这么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只笔接热地,测初级线圈引脚,测后级接冷地,我是这么测的

能讲详细点吗?我看不明白,热地就是高压这边的地,冷地就是低压这边的地吗?

网友A:
拿一个好电源测试一下就知道了,不平稳的直流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拿一个好电源测试一下就知道了,不平稳的直流电

看你的头像,你有示波器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头像,你有示波器啦?

网友:
变压器上脉冲斜坡电压 ,频率很高,万用表测不准。

网友B:
你这个什么板呢?我看不懂,目前我在学修PC电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什么板呢?我看不懂,目前我在学修PC电源

这个最好请个师傅教一下,说实在话,这个是有危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最好请个师傅教一下,说实在话,这个是有危险的。

我知道危险,每次我都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