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no3D GTX650TI 显卡黑屏维修实例随便聊一下家常

楼主(2019-08-25):
大家都说关于显卡维修的资料教程比较少,这个我肯定知道的,反正我修过的显卡多多少少有几百片了,显卡维修我也是去年自己慢慢学着修摸索从总结出来的一点点经验,抽空发帖与大学分享交流学习一下,因为技术有限有些说的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给我指出,在这里我先谢谢大家的支持,我希望以后有更加精彩的帖子分享给大家,大家说的我的等级为什么这么低,因为之前我没时间发帖自己也在学习,所有就时间弄这个,其实我搞维修也有一些年头了,从1997年就开始修家电-然后修手机-然后修电脑-然后又6-7年没有搞维修做其它生意出了,现在生意不好做所有除了老本行就是外行,直到去年又开始做起了老本行,虽然大钱赚不到,但是混口饭吃还是没问题的,其实我现在主要是修电脑 还有投影机 笔记本 显卡 主板  显示器 还有家电现在还修高端一点功放机,我的维修经历暂时就说到这里了,下面直接给大学分享维修实例吧:今天又来一片还是供电不正常导致黑屏的故障,所以我觉得显卡供电的故障在显卡所有故障里面可以说是最高的了,按我修的显卡如果把故障归类:
供电故障出现几率60%:
1.GPU供电占30%
2.DDR显存供电占20%
3.PCI供电占5%
4.5VDDC,1.8V,2.5V 占5%

显存故障 占20% 左右
1.一般显存芯片不良占10%
2.虚焊5%
3.还有因为供电电路有问题导致的显存芯片击穿的也有很多,但是这种情况的大部分是电源电压过高导致的,一般几个芯片同时坏,有的甚至把GPU
也搞挂了的,大有所在。所有维修供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拿到显卡不要先上电最好打阻值后没问题再上机测试。

GPU故障15%,一般有芯片本身不良和虚焊比较多一点,还有之前说的供电电路出故障导致GPU损坏也很多,按这个比例可能不止15%可能有30%左右的,但是这个应该是归中于供电故障了。

接口、风扇、BIOS 这类故障 5%
BIOS出故障的高一点,再就是接口电路VGA HDMI DP DVI 也经常出问题的。

显卡故障所占的比例我也是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排序一下,但是这个数据可能是因人而异,因为故障几率也要修的是什么显卡的。

开始讲实例吧

拿到显卡还是先打阻值:
5VDDC 3.4KΩ 正常

GPU_VDD 7.2Ω 正常

DDR_VDD 205Ω 正常

PCI_VDD 270Ω 正常

4组供电测试都正常,然后上电测试电压:
5V_VDD =5V 正常

GPU_VDD=0V 不正常

DDR_VDD=0V 不正常

PCI_VDD=0V不正常

所有电压测试完毕其实后面3组基本上不需要测试,按显卡供电的时序就应该知道核心电压没有后面其它的供电肯定不会有的,因为我做教程要详细点,对初学者还有点用就没问题的。
现在显卡主要是无GPU核心供电导致其它电压都无输出的故障,该显卡核心供电采用RT8809芯片,看芯片资料:

到这里我先测17脚5V正常,然后18脚12V 正常。最后测试EN引脚3脚的时候发现电压0V,无电压,肯定是EN引脚的控制电路出问题了该控制电路是由3个三极管都是NPN的,测试了一下电压,Q18 B极0.65V E极接地 C极接芯片3脚EN引脚,看样子是Q18导通电压被拉低了,然后Q18的B极连接Q19的C极,测Q19的B极为1V,E极连接Q20的C极,电压为0.5V看样子是Q20没有工作,所有Q19E极电压没有拉低,然后查Q20的B极电压1.0VE极电压接地,到这里大家应该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应该是Q20损坏,正常情况B极应该只有0.5V左右,看来是Q20 PN结开路和不良导致C极电压没有拉低的:

看来这个显卡就是Q20损坏导致核心电压无输出的故障,换Q20后测试几组电压:
5VDDC=5V正常

GPU_VDD=1.0V 正常

DDR_VDD 1.4V正常

PCI_VDD 1.0V 正常

所有供电都OK了,上机测试故障排除!

 会员1132166100鑫豆2024-9-28 22:20
 会员1433202100鑫豆2024-1-25 23:05
 会员1129386100鑫豆2023-10-14 19:42

网友:
有时会轻微漏电,别把芯片烧了!:

网友:
思路清晰,感谢分享。

网友:
说说Q20的B极电压是那供的,

网友:
学习了,问题是资料难找啊!

网友:
思路清晰,图文并茂,实属好文!

网友:
图纸不好找

网友:
楼主帖子风格很好啊! 思路清晰,附图编排很好。

网友:
不错,学习学习。楼主那个插显卡的物件叫什么?

网友A:
老司机,家电维修修电脑的基础还是要比半路出家的强,起码无图纸维修的能力比一般人要强很多。显卡维修最难的显存不好判断,其它都不是什么大问题。

网友:
谢谢路子的分享,现在没人修的,过来涨姿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司机,家电维修修电脑的基础还是要比半路出家的强,起码无图纸维修的能力比一般人要强很多。显卡维修最难 ...

显存不是有那个定位软件么,不定位的话,那就要很多时间了,没有几百元的卡基本上我是不修的,我也不是什么老司机老铁,去年才开始自学维修显卡,电脑都是自学的,97年读了半年的技校,全凭是自己特别爱好这个,读初中的时候就给校长修广播的虽然那个时候还不太懂最后还是没有修好,但是我也没有什么遗憾的因为没有那个开始的那段经历也不会成就我现在的我,因为爱好辍学才到初二就没有读完,直接学电子去了,那个时候
电脑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其实想要学到更好的技术就一定要找最好的老师(师傅)才能学到更好的技术,其实
大部分知识都是到迅维学到的,也是无意中朋友推荐的,我很荣幸认识大家,因为这里大师精英太多了..........

网友:
楼主帖子风格很好啊! 思路清晰,附图编排很好

网友:
不错   多发点显卡维修案例

网友:
思路清晰,感谢分享。 技术很好啊

网友B:
En脚正常开启电压是多少?内部上拉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En脚正常开启电压是多少?内部上拉的吧?

1V以上就开启,内部上拉,没有毛病老铁。

网友:
没事也会修点低端,如果费劲,需要上bga就算了,这个卡都不值得

网友:
就是没基本的图纸,不好查,老司机,666

网友:
电路分析比较到位  比较适合小白学习

网友:
技术好啊,我也有好几张显卡,放久了就不显示了 哎

网友:
没图纸都能修好  厉害厉害

网友:
这种低端显卡没有维修必要

网友:
电路基础扎实,佩服

网友:
谢谢楼主的回复,真是个好工具

网友:
显卡直接换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兄,我有张750TI,供电都正常,无显示输出。差不多是核 心挂了吧?核 心加焊过,BIOS 还没刷,还有必要刷 吗?平时你是咋判定显卡核心废不废的?

维修不会发过任何一个问题的,除非您100%确定没问题还差不多,有一点点希望就要试试吧,而且刷BIOS不动GPU简单点啊!

网友:
学习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主的好帖子,给大家伙解释这么清楚,按楼主的图给画个简图,按图这样的话,有时候三极管不好找,SOT封装的型号也太多,简单来搞的话,也可以偷懒,至少不用区分NPN还是PNP,把Q20拆掉,把Q19的E极接地,作用一样的,因为没有详细的原理图,也判断不出来,Q19和Q20按图中分析,应该还是检测显卡正常需要的电压的作用,我是这么理解的,如果有人有其它看法,也可以说出来分析一下

网友:
这分析一看就是高手,谢谢分享。

网友:
电路分析比较到位

网友:
这个显卡比较老了,不过修好还是有价值的。

网友:
好有耐心,细心和功底
好有耐心,细心和功底
好有耐心,细心和功底

网友:
楼主你有没有技嘉显卡GV-N250的图纸啊卖一份给我行啵?

网友:
楼主。你好。你这个修显卡的工具叫什么。那个插的

网友(2019-10-12):
技术好啊思路清晰,感谢分享。

网友(2019-12-03):
楼主,请教下修显卡的神器怎么个用法?那个usb插在哪?直接接电脑上吗?还是要找块好主板查pci-e1x接口上?

网友:
今天的最后2分,呵呵。

网友:
谢谢LZ了,下了

网友:
思路清晰,感谢分享

网友: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