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320S-15IKB不开机

楼主(2019-08-25):
品牌型号:联想320S-15IKB
故障:插电4A
客户拿来说不通电,插稳压电源上直接4A  19V变3V多,懒得下电路图,直接烧机,第一个MOS管很烫,直接跳过第一个MOS管接烧机,拔电摸 了一下CPU背面有点热,刷上助焊剂,在烧直接冒烟,故障锁定,更换电容OK

网友:
要赚钱,还是要这样的快动作。

网友:
大短路吗

网友:
一般大短都会拆主板看一看短路的电容一眼就可以看得到的

网友:
这样烧不怕烧cpu

网友(点评):
能不能上电了,烧什么cpu?

网友:
快手啊!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快速修机法,感谢分享。

网友:
修手机有一种烟挺好的

网友:
我们需要感谢这批电容厂家!致敬这批电容厂家

网友:
我靠,这么新的机器好收钱,500打底

网友(2019-09-24):
我这也有一台,大 部分大电容,都拆开了,还是短.

网友(2019-11-06):
有没有备份BLOS呀,发一个 万分感谢

网友:
这板子感觉好面熟,会不会是通病。

网友:
电容导致的大短路!!!!!!!!!!!!!!!!!!

网友:
一般都打一下各大供电的对地阻值。正常的话。就直接烧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