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50D触发掉电

楼主(2019-08-25):
品牌型号:华硕A550D
故障:触发掉电
对于这种掉电的,大多数都是缺电压,直接拆机检 测,拆机发现主板进水,EC引脚有断线,直接找点位对照飞线,由于EC引脚太细,焊起来比较麻烦,一直手拿放大镜,一只用拿烙铁,很是不好焊,拿放大镜手又不好拿线,直接上图了,断了四根线,焊好直接就OK了

网友:
这个放大镜是比较蛋疼等我,要买个修手机的体式显微镜。

网友:
高手,焊功可以,这种飞线很麻    烦,一条还行,多了烦呢,有时扯了就脱 了

网友A:
借助工具--台式放大镜,怎么方便怎么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借助工具--台式放大镜,怎么方便怎么来。

板是放大了,摄子和铬铁头也放大了,也不好用,看有没有断线,有没有连焊还是放便的。

网友:
我怎么看你那图片里有两个脚连锡的?没影响吗?

网友:
比起手机来,这种飞线大简单了!

网友B:
没几个钱,弄个这玩意

网友:
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你这焊工练了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几个钱,弄个这玩意

这东西多少钱一个,修手机用的

网友:
有了体式显微镜 再大神手里就是如虎添翼

网友:
这个厉害 眼都快废了

网友:
这个可以,就是眼睛疼吧

网友:
哈哈,,上次有台华硕的EC 进水最后飞了8条线,,还好有点位图

网友:
有点位图参考比较好修复

网友:
断线的难修,真是高手。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不服是不行的

网友:
做维修这是基本功呀,这些都焊不好那还怎么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