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6A进水触摸失灵

楼主(2019-08-25):
今天有时间继续发发帖。
机型:红米6A

故障:进水导致触摸屏失灵无法使用

拆机前

手机立马拆机,顾客说手机可以开机,但是触摸屏无法使用

拆机后断电拆主板,发现小板排线和座子已经腐蚀的很厉害了

小板

红米6A和红米6pro的设计都是把触摸屏接口放在小板上。由小板排线传输供电和触摸信号,可以看到座子已经腐蚀的比较厉害

全部拆开进行细致处理,洗板烘烤。清理干净

连尾插也发霉了

发现小板排线座子第8脚已经腐蚀断了,需要挖一挖,然后飞线

处理好主板焊点

这样处理完你们以为就完了吗?
结果还是不能触摸,没办法,还是查条件吧。首先测量供电

发现其中1.8V没有。我还是先把屏幕拆下来再说

发现里面还有不少明水,赶紧处理干净.

有一个小电容接地了,扣下来换掉。

这样还没有完,待机电流有些大,继续把副电源屏蔽罩拆下来继续干

装机测试所有功能正常,收工。进水机有时候真的容易出一些别的问题,需要我们仔细认真的处理,这样才有回头客

网友:
不错不错 要我可能就把手机砸了

网友:
故障不复杂,胜在细心

网友:
进水的机器故障面相对大点。

网友A:
你好请问下,那个图纸是从哪里找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下,那个图纸是从哪里找的呢

就是鑫智造,里面都有的,三级维修指导

网友:
手机没有搞过   想学习一下

网友:
红米6a进水修好收多少钱那?这个才是重点

网友B:
这样不应该是换屏吗   我猜屏幕也不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不应该是换屏吗   我猜屏幕也不贵吧

便宜手机,超过100就不想修了,还换屏?有钱赚为什么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