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苹果A1311一体机 风扇转速飞快

楼主(2019-08-25):
客户刚来时风扇转速正常,开始是有时不开机 要多按几次 ,是按键问题 处理好了 能开机了 但现在开机一会儿就风扇转速飞快,声音大,中间拆过BIOS 电池放过电 ,请教是哪里问题。

问题找到了是一个温控线没插

网友:
热感电阻测过OK不?

网友A:
看看不是有温控线没有接好

网友:
你开机的时候
按ALT +D 键
进行苹果检测
如果是哪里没安装好,就会显示错误

哪里温控线没装好,他会显示

网友:
温控线问题。温控线有的在硬盘上。有的在屏上。看看是不是掉了。A1419就做屏上了。因为屏工作的时候热。

网友:
主板没有问题 是一个温控线没有插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不是有温控线没有接好

是的 一个温控线没有插   主板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