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Z5W1M LA-B511P 掉电维修

楼主(2019-08-25):
               同行拿了一块 宏碁的板来修  说  内存供电  出不来  , 他说查了芯片条件该有的都有,就是不出内存供电,芯片也换了还是不出内存供电且掉电。
          把手头上的事弄完后,拿着他的板 来看看  这位同行真有点懒啊  就给我拿张光溜溜的裸板来 散热,开关,小板 ,屏线都没有
                      上电 测量  3V 5V  南桥   CPU  这些 电感 都有电压且电压正常, 就是只有 内存的电感没有电压,检测发现是开启脚相连的电阻,阻值偏大到1M多更 电阻阻值变大那电流就会变小,电流小了就开启不了,像这种几百K的电阻坏还真是少见。换个相等的电阻上去 后,  内存供电出来了,但是电感的直流端杂波很大, ,而且 插上内存 上电触发测量内存供电0V 也还掉电。(因为我示波器有0.8V左右的误差所以图片里显示内存的电压是2.2V,) .   拔掉内存再上电测量 ,内存电感有1.35V 应该是滤波 没滤好造成掉电的, 把旁边的电容是2.5V的更换 个 6.3V 的上去后,内存供电电感直流端电压正常了 上内存 ,上电 跑码 了亮机了,因为没有屏线就只测了 外接键盘的大小写   发帖 很 费时间,不管有没有帮助希望 能加点分,谢谢!好人有好报~~~~~~~~~~~

网友A:
帮你顶下,建议外接测试下。

网友B:
老师傅,技术铁,就是示波器要升级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帮你顶下,建议外接测试下。

  这是 集显 的  没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师傅,技术铁,就是示波器要升级下

帮我加下分呗 谢谢  老铁

网友:
这示波器和我的一样,随便买了个100M的,然后对比发现确实界面那些应该没有普源好用吧,虽然到现在还不怎么会用。。。装B而已

网友:
会用视波器修起机就是得心应手,可惜我太懒了没学会,只会用万用表。

网友:
示波器加维修经验,维修起来事半功倍!

网友:
有示波器 就好修多了,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有经验真是好

网友:
完全不会用示波器

网友:
我一个新手也看得晶晶有味,从哪下手都分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帮我加下分呗 谢谢  老铁

烙铁,加分 必须的。示波器还是要换一个早点

网友D:
测试内存供电你打5V量程能看到电压你多高啊?看来楼主示波器用得不熟练啊!

网友:
有经验,修起来快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测试内存供电你打5V量程能看到电压你多高啊?看来楼主示波器用得不熟练啊!

我打5V 是方便  测量 主板 20V 的时候 不用调,在说  我这示波器  屏幕 右上角  有显示  电压啊,示波器的使用各有个的用法,谁能规定 一定要怎么用么,

网友:
没分了,不然给你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打5V 是方便  测量 主板 20V 的时候 不用调,在说  我这示波器  屏幕 右上角  有显示  电压啊,示波器 ...

5V才一格,3V半格多一点,1.35V基本看不到跳变,你确定示波器用得溜?

网友:
这是 集显 的  没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