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三星4321ns怪毛病

楼主(2019-08-25):
三星4321ns只有上面一小段不清晰 电源板 激光盒 硒鼓都换过了 定影看起来完好 搞不明白什么问题 大佬有遇到过吗
三星

网友:
高压问题,板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这个做个卡纸,看看硒鼓上的字清晰不?判断是转印还是高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