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200s 不充电 求大神帮忙分析一下案情。。。。

楼主(2019-08-25):
         Thinkpad x200s 不充电  充电灯一直闪  换过电池故障依旧  确定为主板问题  拆机维修!
        目测主板无进液,无掉件,无烧糊现象。          测电池接口CN8:1PIN、2PIN-0V  3PIN-3.3V  4PIN-3.3V  5PIN-2.04V  F9保险正常,追查 M-BAT-PWR 此电压是由 CHARGER_OUT12 经U45转换过来的,( ) 测 CHARGER_OUT12电压为0V , ( )     追查此电压由VIN20经U1通过U8控制导通而来【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还请大神指证批评】测U1控制脚为0V,测U8工作条件:22PIN-19V 8PIN:0V【待机状态下芯片各脚电压:1PIN-0.5V  2PIN-2.2V  6PIN-3.3V  7PIN1.32V  12PIN-3.2V 23PIN-19V  24PIN-19V  3、4、5、8、9、10、11、13、14、15、16、17、18、19、20、21PIN均无电压】 追查 8PIN-EN  开启信号 BAT_CRG 是由 U29 62PIN控制,测得无电压,无断线,无短路。【另外三个信号M_TRCL---0V  MPWRG---3.3V  H8_RESET---3.3V】
      U8 U29芯片换过故障依旧。小白想问一下大神U29要发出BAT_CRG信号都需要满足哪些条件!【请各大神帮忙看一下,我会把U29分几部分上传】

网友:
是不是一直闪黄灯?一直闪黄灯查I2C总线,还有你进系统看看提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