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麦本本小麦5笔记本掉电待机不触发

楼主(2019-08-25):
接到一台小麦5笔记本电脑,CPU 4415U  目前故障不开机。首次接入电源自动触发电流跑到0.5,风扇轻转一下。强光下可以看到屏幕启动了一下
然后掉电到0.03待机 无法触发 只能重新插电。刷了BIOS故障未解决。还请大神分析一下哪里问题

网友:
换个屏幕试试

网友:
测一下内存,我有一个本故障和你一样,是内存坏了,但是我的内存是集成的

网友:
问题解决了 我再来描述一下故障   :客户拿来麦本本小麦5笔记本 故障为不开机 拆下电池首次接入维修电源机器触发
电流跑到0.5-0.6左右大概3-4秒掉电至0.035A左右待机。按开机键不触发 但是电源指示灯亮。长按开机键大概7-8秒会重新触发。电流跑到0.5-0.6后掉电至待机0.035A 再次长按开机故障重复。刷过BIOS故障未解决。更换EC问题依旧。最后加焊CPU。开机电流定格在0.6左右 不再掉电。由于刷过BIOS开机较慢。刷回自带bios问题解决。有这种故障的朋友可以试一下加焊CPU

网友:
现在集成的CPU实在太爱坏了,不是CPU就是桥,反正就是主要芯片出问题,基本都没维修价值,唉,难搞!

网友:
麦本本大多是集成U的都是非常喜欢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