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PW-A8A55M-VA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9-08-25):
好久不发帖,主要原因还是技术菜,维修技术含量不高的机器就不显摆了,比如就这台,插电源自动上电,几秒钟掉电不触发,主板型号蓝宝石PW-A8A55M-VA,测开机针0.9V明显底于3.3,IO用的新塘的nct5532d,找到29脚开机脚,开始跑线过了个电阻到开机针,实测电阻68欧,去掉,测得IO 29脚3.3 ,短接29脚开机跑马,断电测开机针不装回连接电阻,还是0.9真不知道那来的,跑线到连接一个下拉电阻,去掉,装回链接IO的电阻,测得开机针4.8V,短接开机针开机跑马,,哪个下拉电阻估计有问题了,不装了,
    随已搞好,但那个0.9的电压不知道从那跑来的,上修好的图,维修过程木拍

网友:
没图纸的板也只能这样修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以后有需要的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