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120e 不开机 很好玩的问题

楼主(2019-08-25):
    联想x120e,板号DAFL7BMB8E0 REV E。  来的时候,客户说电池可以开机电源不行,一试还真是。一插电源就关机。
好嘛,心想捡到了,这应该就是保护隔离短路。报价放这了。
    拆开,一测保护隔离一点问题没得,完美。再测电感电压一个都没有,插电池测试,呦呵3v 5v竟然有了。好嘛。
那就测电源检测ACIN,给EC 3.1V正常。这无语了都想给EC换了,但是电池正常使用,想想再看看。
  3v5v竟然电池都有,那么电源也一定有的,看3 5v芯片条件 VIN19V,LDO5V  VCC5V,VDD5v  EN1,EN2  0v,这个就不对了。
插电池一测我去竟然有了EN1 EN2  5v,看一下EN1,EN2来源就是5V线性上拉,由温控控制。

   再看温控,靠接CPU了。想着这个CPU容易虚焊,搞一下?那就上BGA搞下,加焊玩*脏话*还真的有了3v,5v。
装机测,我去掉电,不超过一分钟就掉,掉完3v5v就没了一测EN1 EN2开启也就没了,心想这是CPU温控坏了吧。
看这个由PR155电阻直接连的CPU断了看看,好吧不掉了。装机测ok就是CPU温度还是不低,现在看着还没问题。
断电阻的时候发现是直连的割了他呀的
客户急要先给他拿走,等我消息没消息就ok了。

网友:
很好的分享,最后还是温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