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820-00165-A 苹果系统可以进win进不了卡

楼主(2019-08-25):
A1466 820-00165-A 苹果系统可以进win进不了卡在这 偶尔,掉电关机,之后开不了机,要按shift+option+command+开机键 在开机才可以,测R0860 测 R0960 请问是不是问题出在CPU,谢谢

网友:
你能进苹果自己的系统吗?
掉电的时候
这些电压呢
pp3v42
smc_reset_l
smc_onoff_l

网友:
可以换个上半部点下看   以前遇到过一台苹果能进 windows进不去的 是屏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