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H61N2-AM不触发

楼主(2019-08-26):
   精英代工,H61N2-AM,通电后诊断卡待机灯不亮,测PCIE 3VSB没电压。短接开关,待机灯就会亮,但仅仅是待机灯亮,其他没任何变化,风扇不转。此时再量PCIE 的3VSB电压正常, wtf!怎么回事?                                         (1).png
    插上ATX电源是,PCIE 3VSB没电压,但U42的3VSB正常。

         按不开机修,查开机条件,RSMRST正常, SIO-PWRBT,PCH-PWRTN均有跳变正常。

        SLP3始终低电平,问题在这里,打阻值短路。先不挑IO针脚,查下图纸,看SLP3连哪些东西,说不定某个电容短路都有可能。。。
           没有发现电容,下一张。。。
        几句话就可以写完的维修过程,再来几张图片增加容量,不过可给刚入行维修的新手参考

        虽然看到电容,但发现可疑的小东西,就从它下手,下图:
        从主板上找到元件所在位置,一个一个拆,拆到第二个短路就排除。找不到更换元件不要紧,只需要将1和7,8脚用0欧电阻连起来就可以了。
        维修结束,测试USB正常使用。。。
    昨天台风影响,下雨天偷闲发个贴,但也花了些时间。。。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联想台式机上遇到过,是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