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电漏电,cpu发热,拆下后不漏电了

楼主(2019-08-26):
这样是否能确定cpu已经损坏了?
小白请教一下各位大佬

网友:
但是cpu也不是b+电路的,为啥会漏电呢,奇怪

网友A:
也许是电源坏呢,你把CPU焊上,把电源芯片拆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许是电源坏呢,你把CPU焊上,把电源芯片拆下试试

如果电源坏,电源也应该发热不是吗

网友:
测量电源输出的电压是否正常,特别是CPU的1.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