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f611p 多故障

楼主(2019-08-26):
Dell   G3    8代处理器   刚拿来 开机上电 1.4掉电     不显示
在淘宝 买了几个 BIOS   都不行 要不就是 开机上电 0.4掉电   要不就是不触发  愁死人
终于 买到一个 可以显示的了  开机也快      但是  无线网卡  不能用  键盘 触摸板 反应也慢   一卡一卡的    电池也不充电   显示 检测不到 电池
   又买了一个BIOS 显示 已检测到电池但未充电
我怀疑 还是BIOS 问题
而且 每次开机  都要按 FN+X  不然风扇狂转
整的头都大了
有没有 大佬 有这个  BIOS的   确定好 的

网友:
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头疼的bios,合成也不行么

网友A:
这种情况多半还是bios不对,找平头哥改一个,包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多半还是bios不对,找平头哥改一个,包好

平头哥?饼哥?

网友C:
我有秒亮的bios啊,不过这个机器真的很烂!好多人在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平头哥?饼哥?

我

网友D:
占时还没测试过不过我发的BIOS基本上都是可以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占时还没测试过不过我发的BIOS基本上都是可以用的。

正好楼主可以跑一下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有秒亮的bios啊,不过这个机器真的很烂!好多人在修

这个机器整体还是不错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个机器整体还是不错的

保有量大?BIOS整好几回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保有量大?BIOS整好几回了

这个板子修的最多就是不充电    单用电池OK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板子修的最多就是不充电    单用电池OK

老司机来了

网友:
戴尔G3啊  没有BIOS诶,这电脑很难修啊

网友E:
系好安全带   准备发车

网友:
俺有 测试好的

网友:
用原装适配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系好安全带   准备发车

发车前能告诉我不充电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吗

网友:
BIOS问题很头疼我基本都是把原机M换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占时还没测试过不过我发的BIOS基本上都是可以用的。

你这个BIOS有密码哦    还记得密码吗

网友:
bios    有显示     就是开机有密码      密码是

网友:
发个来试试

网友(2019-10-09):
好BIOS 又有密码  哎·························

网友(2021-03-05):
引用 网友C:
我有秒亮的bios啊,不过这个机器真的很烂!好多人在修

g3 3570 BIOS有吗 我的不充电

网友:
G3 F611老通病

网友:
修一进水机,充电电路用的是ISL9538H,公共点电压17V,很另类的电路

网友:
不上电池,键盘打字很卡,注意一下

网友:
可以把原机的ME替换开机的BIOS中,试一下

网友:
我的卡LOGO 风扇狂转 FN+X就可以 按键盘DDD的响  刷了几个BIOS都一样  不知道还是不是BIOS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