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三星笔记本NP300E4X 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9-08-26):
                在这个雨季,雨一直下。现在还在下,心免不了也被这雨季,盖上了一层灰蒙蒙的纱。阳光努力的想穿过天空厚厚的云层,可惜他还没成功,但在轻薄一点点的地方,我看到了一丝亮光。我知道这是希望的亮光。他终将把那明媚的阳光洒向人间,洒向我们梦的方向。我们都在这条路上努力的挣扎,努力的奋斗。马路上车来车往,在雨中人们穿插在其中,那其中部分的日子有我穿越的影子。有7年之久,那是我们年少的轻狂。那是我们年少努力追梦的轻唱。                   回过神来,原来是6点半起床,穿着睡衣,挂着短裤,没有了一柱向前,也没有了一柱擎天。昨夜从梦中醒来,在梦里原来我在那修笔记本。停留在可能是5V 短路引起的不开机。会不会梦给我方向指引,我测试了公共点,没有短路,测试了各大电感单位都没有通知有短路的情况。打开维修电源通电实验,发现了一个问题在通电一瞬间,有公共点电压,但会在5秒左右之后就会消失。会是什么原因。是保护了。那就先找一张地图看看,在这个电路板的丛林中,没有地图的指引 ,那是肯定会迷失方向。就像上帝的羊群,没有圣经的指引就会找不到去向远方的路。终将成为迷途的羔羊。看地图如下:

测量Q502 Q503的G极0.495V 显然这两个管子是截止的。测量一下U508的第20脚芯片供电 。电压有18.95V . 但在测量的时候发现有一点小火花。我仔细看了一下电路图对照了点位图。(这种三星的板在板子上没有零件的序号。)发现旁边一颗小电容。是不是我碰到电容 ,短路了。如图:

R562与C604挨着很近,正好是地与供电脚,并排着,那肯定是碰到了。我用放大镜看了一下。的确是外表烧伤了。估计华美医院最烧前的大夫来也是治不好的。
但我测量电压还是正常的。我断电后测量了一下。这两货标配是43.2欧姆。阻值变大了。一颗烧成了95欧姆。一颗烧成了4.3K 欧。于是我就开始找相似的电阻。这个找电阻也是一次小小的长征。开始拆了一台三星的NP300E4Z的笔记本。拆了将近20颗锣丝,以为是一样的,可以在上面借两颗用用先。结果是不一样。然后在一块联想THINKPAD的上面找,开始找了两个1欧姆的。觉得不妥。因为有图请看:

于是又吹下来,接着又是找啊找啊找啊找。终于被我找到了一颗47欧姆的,一颗是43欧姆的。装上去,发现情况不一样了。什么情况呢。公共点出来了,待机电流0.014A.再次测量了一下。Q502 Q503的G极24V。管子完全导通。 接着按压电源开关。电源上到1.1A左右。屏幕点亮了。回过头来想想。是不是原来这个供电限流电阻就坏了。然后在我一次不小心的碰触。产生的电火花。给了我指引。那么原来测量出来的电压就是一个虚浮的电压值。电流不足以推动内部电路工作。故而输出截止欠流保护电压关断 Q502 Q503。因而没有了公共电。

网友:
看来你真的是受了梦光的指引,不再是迷途的羔羊!!!

网友:
哈哈膜拜一个,修神指引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