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5-AB525TX DAX1BDMB6F0 通病 6代 低压CPU

楼主(2019-08-26):
HP 15-AB525TX  DAX1BDMB6F0  6代 一体 低压CPU 通病     开机0.15A掉电  风扇口位置长期 有灰发霉  THRM_MOINTOR1  电阻 死了 加上还会短线  此机都会有这个问题  以修了几十台 这样的

还一个是高压U的 版本 DAX1PDMB8E0 这个也有通病 进系统掉电  卡LOGO  外壳也是一样的

BIOS工厂的

网友:
感谢分享,正修到这个机器~

网友:
今天刚好修到这台机器,没有楼主的帖子我 是修不好了,,,加分了

网友:
厉害啊  这么一个电阻都能让你发现

网友:
通病  加分  只能加2分

网友:
以后遇到 就先查这个电阻   666

网友(2019-10-03):
是哪个电阻,楼主标下,没图纸没位标呀

网友:
联想Y50C,独显可识别和装驱动,不能玩游戏,测试就死机黑屏,显卡换过依旧,有没遇到过的

网友(2019-11-04):
这个经验非常好。感谢感谢!

网友:
看来只要这个形状的板子 模具差不多  大多有这个通病的可能

网友(2019-12-29):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BIOS需要修改me吗?是直接刷就亮了吗?

网友(2020-08-20):
BIOS是好的吧,下个来备用

网友:
真是牛逼,这样的问题也能查出来

网友(2020-09-26):
电阻是多大的呀

网友:
我这个也是 0.15触发起来掉来了,电阻测量都是好好的

网友:
问题也能查出来

网友:
这位老兄也是0.15掉电,换通病电阻未好,可以试试换C370。

网友A(2022-07-25):
哪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