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这个芯片的图纸或知道这个芯片具体型号?

楼主(2019-08-26):
机器比较新,找不到图纸,应该是内存供电的,丝印见图,

有谁知道吗?问了卖芯片的,说是不知道,哎

板号:

网友:
把机型和板号发上来

网友:
这种一般就是3V 、5V芯片(或可用用于3V 5V的可调版本)

通常都由很多可以代换的,只要确定输出是固定3V,还是固定5V,还是可调版本,就可以找到很多代换的

例如SY8286系列,SY8286B是3V,SY8286C是5V,SY8286A可调节版本

网友:
您把板号详细点发出来嘛,什么机器,什么板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12585-1-1.html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51821-1-1.html

不一样哦!!!!!!!!!!!!!!1

网友:
谢谢啊,我问下淘宝卖芯片的看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样哦!!!!!!!!!!!!!!1

找个图纸看下

网友:
这种把上管,下管都集成在一起的了。卖芯片的肯定能找到。

网友:
楼上的说了那么就是没说芯片型号,楼主要的是芯片的具体型号是什么?丝印有什么用?你得知道型号才能知道哪种芯片可以代换。

网友:
把上管,下管都集成在一起的了。卖芯片的肯定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