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C RSMRST#断线导致不上电维修

楼主(2019-08-26):
海尔T6-C RSMRST#断线导致不上电维修

病机:海尔T6-C
版号:DASWHMB18F

故障:不触发

  客户拿来一台笔记本,说是不开机。于是询问客户以前修过没有,客户说以前进过水,修好以后用了一个月不到,又开不了机了。据客户这么一说,心里有点没底了,毕竟进过水的机器处理不好多少都会有后遗症。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留机开条送客。

维修过程: 三下五除二把机器脱了个精光,上个整板图:

  拆出板子后,仔细的大体检查了一番,没有很明显的腐蚀,可以确定上家已经在修板前处理过,不过用放大镜再次检查时发现情况。

  R373  R374 两个电阻两头明显发黑,可以确定以前的进水部位就在EC附近。先打一下各电感阻值,确认一下板子没有短路后再插上可调电源 看图:

  电流0.004 ,这机器待机电流这么小,肯定不正常,按下开关电流无反应,测量无3 5V。当查到EC的127脚时发现没有3.3V电压。

  打开图纸:127脚由+3VPCU_EC上拉为3V 测量发现电感L30一端有3.3V一端为0V明显不正常,仔细观察发现电感一端发黑,于是拿起手术刀把发黑的一端清理了一下,补焊 再上电  发现电压正常了。

  再次按下开关有反应了如图:

  再测 3 5V已经正常了,但是还是不上电,看来没那么简单啊,还是老老实实的查条件吧。当测到RSMRST#时。

  追查去向,哎呀哪找啊  幸好有点位图

  查到EC的123脚到了R240 。看板子上没有装这个电阻,是铜皮直连的 旁边有个测试点,测量有3.3-0-3.3跳变,用放大镜观看测试点周围有点长毛的感觉,于是用手术刀把铜皮上的油漆去掉再测量发现铜皮上无电压跳变。断线了。一堆锡糊上,再次上电,电流刷刷的上到了1.2A  接上屏幕1.6A亮机。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82.html,注册后,复制到电脑端下载安装,即可使用!

网友A:
这个图纸是在鑫智造里下载到的吗??

网友B:
图纸上传一下啊 正好需要图纸 谢谢

网友:
还有点位 帮忙传一下 谢谢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纸是在鑫智造里下载到的吗??

常见 机器的图纸都有的

网友:
哈哈哈给力啊!!!学习了!!!一体的板子不好修啊二修的也难搞啊

网友:
学习了,不错的经验

网友:
稳如泰山。。。。

网友:
你真细心!学习了。这种进水二修机真的很难搞。

网友:
高手,思路清晰

网友:
修得好细心,思路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纸是在鑫智造里下载到的吗??

是的!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82.html,注册后,复制到电脑端下载安装,登录后即可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纸上传一下啊 正好需要图纸 谢谢

鑫智造查询软件里有呀!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82.html,注册后,复制到电脑端下载安装,即可使用!

网友:
前来学习一下,学到了。。。。。。

网友:
理论加细心,这样的问题难不到大师。这个品牌的点位图没用过,看来鑫智造的软件加强了不少,以前打开过,发现没几个图纸,就一直没用了。

网友:
图纸可以分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