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优派VX3209-2K 板号:SM2785H_R10.2 的BIOS 通电屏幕灰屏

楼主(2019-08-26):
求优派VX3209-2K 板号:SM2785H_R10.2 的BIOS 通电屏幕灰屏,有背光无图像

网友A:
显示器中BIOS造成灰屏的并不多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中BIOS造成灰屏的并不多见|

TB买几个都不行BIOS都不行,我买了逻辑板回来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TB买几个都不行BIOS都不行,我买了逻辑板回来试下

测逻辑吧上有个电感才0.4v感觉不正常

网友C:
今天也来一个和你的一样的显示器,一样的问题。你的换版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也来一个和你的一样的显示器,一样的问题。你的换版好了吗?

换了好了

网友C:
哦,仔细看看,这个显示器有保,叫客户找客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仔细看看,这个显示器有保,叫客户找客服了

我这个也有保修,但是客户等不了所以叫我修了

网友(2019-11-03):
最后换了逻辑板好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