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7P不开机 接电大电流故障维修

楼主(2019-08-26):
iPhone7P不开机 接电大电流故障维修

故障机型: iPhone 7P

故障现象:接电漏电2A大电流。

故障分析:

  对于接电漏电大电流的机器基本上故障元件都会发烫可以用熏松香的方法判断故障。

维修过程:

  接电因为漏电电流比较大避免高温把手烫伤所以接电3秒到6秒左右把电断掉然后用手摸发现背光部分发烫。熏上松香果然是背光芯片的问题。

  清洗干净后显微镜下观察发现二极管也有烧糊的痕迹。

  直接把背光芯片和二极管换掉。

  维修结果:接电不漏电故障修复维修结束。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82.html,注册后,复制到电脑端下载安装,即可使用!

  iPhone7p不开机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7376-1.html

网友:
有空过来学习咯  有空过来学习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