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美逊H2216w显示器通病

楼主(2019-08-26):
H2216w显示器通电亮一下黑屏,多为高压板一侧高压包损坏,具体为高压绕组开路或阻值变大,造成一边高压输出不正常产生保护。更换高压包可排除故障!

网友A:
断线可以焊上   多灌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线可以焊上   多灌胶

一般都很难焊,看不到断点。

网友:
板子都烧的变颜色了

网友:
我都是直接拆掉 了 改成LED的 收费80

网友:
感觉LED的上网看小说亮瞎眼不如灯条舒服

网友:
LED没有 那么柔和

网友(2019-11-23):
这个比较难处理。一般旧板上拆一个代换

网友:
一般情况下直接改了,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