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Y400板号NM-A141 REV1.0 电流0.025不触发秒杀一例

楼主(2019-08-26):
机型:联想Y400板号NM-A141 REV1.0
故障:电流0.025不触发
维修:小电容导致
经过:拿来上可调电流0.025不触发,拆机观察全板无明显痕迹,上论坛翻看有没有通病,结果都是说灰屏和白屏的,直接量3、5V电感无电压,3、5V电压没出来感觉应该不应该是这个待机电压,感觉有地方应该有微短,摸了下板子没发现,打开图纸 量到 3、4、13、16都有正常电压,1、6脚不正常电压0V, 根据图纸测到PQ12的2、5脚为5V不正常高电平会使PQ12导通拉低3、5开启电压,正常应为低电平。继续测PQ13的2脚为0V不正常,测到PR57一段有19V电压另一端没有,那就拆吧看那个把电压拉低了,直接先拆PC38电容后插电,电流恢复正常待机0.014了,3、5电压也出来了。到此修复完成,拆机加修好半小时搞定秒杀。注:这个小电容是自然损坏的有通病的嫌疑,大家遇到类似故障可以直接量下这边

网友A:
好贴,还带图了,不错

网友:
好的,爱你么么哒 ,我是你男的啦,加油楼主

网友:
感谢楼主大爱              收藏一下

网友:
我滴乖乖厉害了我滴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楼主分享                                  加分支持

谢谢谢谢。多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贴,还带图了,不错

恩带图片更清楚点

网友:
稳~准~狠,不知楼主一般此故障报价多少?和地区?

网友:
通病是内存卡槽上去的小8脚

网友:
很好,来论坛看到现在思路清晰的师傅越来越多了,不错

网友:
论坛有这样的贴子的

网友:
我也修到和你一样的问题,只是我懒得量,都是直接拆PR53

网友:
原来是电容造成开启电压不正常,继而影响了待机。

网友:
我的机子是内接无显示,外接正常,怎么办

网友:
楼主的分析太细致了,谢谢分享!

网友:
那个位置是贴指示灯那条黑胶引起的吧。靠近U口进液也有可能。

网友C:
今天遇到一台和这一模一样的,PC38坏了 阻值只有50多欧,把VS分压后的电压拉低了,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少走了弯路

网友:
谢谢楼主好经验分享,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遇到一台和这一模一样的,PC38坏了 阻值只有50多欧,把VS分压后的电压拉低了,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少 ...

恩恩,能有帮助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