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主板H61H2-AM3开机报警的经典现象

楼主(2019-08-26):
        接一主板,ACER主板,板号H61H2-AM3,精英代工的,开机报警,明显的内存电路故障,写了BIOS一
样,查SPDVDD有3.3V,内存总线  CLK和SDA都有3.3V,我的乖乖,还有点难啃的意思。
    搬出来示波器,量SCL和SDA没有波形,SCL有3.3V的幅度,SDA只有1V的幅度,这不就是问题所在了

嘛,量了SCL SDA的对地值,不一致,找到MN19, D S2脚一样的波形状况,找到同电路上的元件,没几个

,拆了网卡,跑码亮机了,
    找个网卡装上,收工。

网友:
看来以后要重点关注一下网卡芯片了

网友:
学习了内存故障的报警,下次也要关注下网卡芯片。

网友:
楼主诊断卡是什么牌子的哪里买的?

网友:
sda  总线线有哪几个设备???

网友:
很熟练的维修,高手就是不一样,网卡是不是雷击坏的啊

网友:
转换有问题的吗

网友:
找个网卡装上,不用写Mac地址吗?

网友:
网卡坏也不开机,学习了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样。

网友(2019-10-28):
有个一样的板子,学习一下,谢谢分享了

网友:
网卡引起的时钟信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