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论坛大佬

楼主(2019-08-26):
收了一块技嘉n660wf2 2g显卡,风扇转无显示听音响可进系统,检查发现有两个5脚的小芯片烧掉了,看不清型号了,大佬知道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吗,谢谢。

网友:
这是什么型号,或者能代替它的型号,谢谢。

网友:
看着像行场信号的保险

网友:
这个是因为5v偏高导致的,你光换这两个原件不会好的

网友A:
是的行场的esd,规格是74LCLG08GW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行场的esd,规格是74LCLG08GW

74LVCLG08GW,你换了也不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行场的esd,规格是74LCLG08GW

谢谢大佬,因为是新手不知道从哪里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