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启动项名字怎么改

楼主(2019-08-27):
我想把这个名字名字改一下,改成10.10.5和10.13.6该怎么改呢?各位大神

网友:
有大神指导一下吗

网友A:
进系统,就像改文件夹名字一样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系统,就像改文件夹名字一样改

点那个盘 然后重命名吗?我改了  没用

网友B:
这个没改过,我只在分区的时候改的,你可以试试在分区工具能不能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改过,我只在分区的时候改的,你可以试试在分区工具能不能改。

好的  谢谢啦

网友:
我记得这个好像是没法改的吧,呵呵

网友:
在桌面 按住command和逗号(<) ,即可弹出Finder偏好设置窗口

然后点击在桌面上 显示硬盘

最后在桌面上就可以看到你的笔记本硬盘,双击即可修改名称

网友:
进入苹果系统,然后找到电脑,里面就可以改,想问一下楼主10.13.6还有10.14的启动盘是怎么做的

网友:
苹果系统的磁盘管理那就可以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