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几个修机

楼主(2019-08-27):
1 机子说清了灰就开不起了,通电一看缺电压,速度查看,3、5、1.05、1.8、还有12v都出来了,强调一遍12v在转换管上测到有! 无内存供电,因为是复合管,不想搞事,示波器先看,有输出动作掉电,直接干了!稳定输出,心想肯定OK了,不就是清灰造成的嘛,直接装u上电,结果不变!继续看,发现12v问题,之前确定测量到的现在没了,查到就差一组,也就是转s0没出来,硬拉,最后亮机
    2   华硕h61拿来点不亮,跑马22  测到内存供电0.45v,8120h无en,代换8120d无果,查手册0.4v工作,找个开启解决
3  B250不触发,io触发正常,桥不发出s3   期间桥发烫,以为挂了,想放弃,对比其他版稍微烫一点感觉也正常, 后来发现3.3一组供电不足2v,换了上啦正常,然后测量发现待机已有susc信号

网友:
雷厉风行  真的是牛B

网友:
多谢了,慢慢的维修经验

网友:
这示波器使用的太留了   厉害啊

网友:
这是高手,我滴乖厉害了

网友:
看来示波器是必备神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