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兆网线和百兆网线有什么区别?千兆和百兆水晶头制作方法

楼主(2019-08-27):
一、千兆网线和百兆网线有什么区别

千兆网线指的是适用于千兆网络的网线,而百兆网线就是适用于百兆网络的网线,按具体的线材来分的话,一般千兆网线指的是六类网线、超五类网线,百兆网线指的是五类网线。

超五类网线一般是应用在百兆网线,实现桌面交换机到计算机的连接。超五类网线若作为千兆网线,需要的配件昂贵,成本比较高。当用于千兆网络时,直接选用六类线而不用超五类网线,六类网线可以兼容百兆的网络。

如果百兆网络有升级千兆网络的打算,建议是选用六类网线布线,升级网络的时候不需要再重新布置网线。

在百兆网络中,网线在传输网络信号的过程中,只运用到橙白--1,橙—2,绿白--3,绿--6,这4条线芯,也就说即使其他4条线芯不用,在百兆网络下也能传输网络信号。

虽然理论上百兆网络也应该使用8芯网线以此来保持长距离的稳定传输,但目前来说,大部分的路由器仍然只有四个接触片来识别网线,也并没有在传输过程中造成很大的问题。

而在千兆网络中,网线在传输网络信号时,是一定要运用到8条线芯的,网线的四条芯是不能达到千兆网络传输的同时收发,也就是四条芯只能实现千兆网络接收数据或者发送数据,这两者不能同时进行。在传输千兆网络的时候,也要选用千兆路由器(8个插口都有触片)。

二、超五类和六类网线的区别

超五类线:超5类具有衰减小,串扰少,相较5类具有更高的衰减与串扰的比值(ACR)和信噪比(StructuralReturnLoss)、更小的时延误差,性能得到很大提高。

六类线:该类电缆的传输频率为1MHz~250MHz,六类布线系统在200MHz时综合衰减串扰比(PS-ACR)应该有较大的余量,它提供2倍于超五类的带宽。六类布线的传输性能远远高于超五类标准,最适用于传输速率高于1Gbps的应用。

六类与超五类的一个重要的不同点在于:改善了在串扰以及回波损耗方面的性能,对于新一代全双工的高速网络应用而言,优良的回波损耗性能是极重要的。六类标准中取消了基本链路模型,布线标准采用星形的拓扑结构,要求的布线距离为:永久链路的长度不能超过90m,信道长度不能超过100m。

五类网线和六类网线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们的内部结构和性能。

超五类网线的内部结构只有4对双绞线的铜线。

六类网线在里面结构上增加了十字骨架,主要是为了减少线对间的串扰,达到六类网线标准,大部分的六类网线都是有十字骨架的,少部分能达到六类标准的网线是一字骨架或者没有骨架。

三、如何通过设备来区分是百兆还是千兆

如下图,每个网口都有左右两个绿灯,左边亮表示100M速率,右边亮表示10M的速率,两个都亮表示连接的是1000M的设备。当然,交换机、网线、跟交换机连接的设备都支持1000M,这个1000M才会亮。

四、百兆和千兆网线的交叉接法区别

一端为:1橙白、2橙,3绿白、4蓝,5蓝白、6绿,7棕白、8棕(568B)

另一端:1绿白、2绿,3橙白、4棕白、5棕,6橙,7蓝,8蓝白(不是568A)

五、百兆网线和千兆网线的水晶头一样吗

如果你用千兆网线,一定要用千兆水晶头。这个很多人会忽略,觉得水晶头是一样的。其实是有区别的,如图:左边百兆,右边千兆。大家可以看出来百兆和千兆在结构上也是有区别的吧。

超五类网线和六类网线从规格上看,大小材质都是一样的。但超五类和六类网线的铜芯大小是不同的。

超五类网线铜芯大小在0.45到0.51左右,而六类网线铜芯大小在0.52-0.58左右。六类网线的铜芯比超五类网线的铜芯要粗。因为两者的铜芯不同,导致了水晶头内部的洞口也有差异。

六类网线的水晶头是错层排列,就是分两排,上面四根,下面四根.超五类网线水晶头是直线排列。

百兆网线和千兆网线的水晶头制作方法一样吗?答案是肯定的,方法完全一样。

六、百兆网线和千兆网线的水晶头制作方法

以下是水晶头的特写,这张是正面的,可以清晰的看到LUCENT字样,整体材质为半透明磨砂,手感不错,和百兆水晶头的那种全透明光滑表面不同。在LUCENT 这个logo的位置,原来是百兆网线水晶头的卡线器位置,用来固定后端的网线。这个千兆水晶头改用了另外一种卡线器,在后面的解剖中我会详细介绍。

这是侧面,靠近根部明显得的多了两个三角形的护片,是防止不小心弄断前面的定位压片用的。大家应该有经验,原来百兆的水晶头最爱坏的也就是定位压片。百兆水晶头由于定位压片经常挂住杂物而造成折断,布线中从传线孔内拉出时也是“九死一生”。有了这个简单的设计,可以大大延长水晶头的寿命。

这是上部,没有什么特殊的,毕竟它是向下兼容的,和百兆的网口也可以连接。

这是背面,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那两个三角的护片很粗壮,为了定位压片提供了最周到的保护

下面,我们就来解剖了,先剪下网头(呜呜~一百多块就这么废了)

(擦干眼泪)我们继续分析,上面就是那根千兆网线,下面是普通百兆网线。可以看出,千兆线芯的确是比百兆的粗一点,所以导致整体外皮直径也大了一些。从颜色上看,百兆的线色按照双绞的顺序是:橙白、橙、蓝白、蓝、绿白、绿、棕白、棕。所谓的橙白、蓝白等,只是在白线上每隔一段有几个带颜色的小点。我们在制作百兆网线的时候为了防止那些交叉色的线不明显而搞混,一般是按照双绞的顺序捋下来,然后用手死死捏住,连续多做点接头,大拇指也会累得抽筋。现在这个千兆线就明显改进了这个缺陷,他的线色是:白、橙、浅蓝、深蓝、浅绿、深绿、浅棕、深棕,每根线都有自己的颜色,而不是用白色线上点上颜料代替了。

再把网线芯导线的线皮剥掉,看到不一样了吧。普通百兆线是单一根铜丝,而千兆线是每芯里面还有7根镀银线。明显的,传输效率也就高了,而且在日常的使用中,更不易折断。

下面再来分析网头,从透明的部位看,是多层的结构,现在,我们要开始给它动手术了。我用小刀把一侧的塑料片切下来,里面果然还有几层。侧面切下来的塑料片上有一个长条形的孔,是为了固定水晶头后部的卡线器的,同样的,在对称的那边也有相同的孔。

将后面卡线器取下来,可以看到它和三角形的护片是连在一起的,这个卡线器和百兆的相比优点是环形整体固定,一是比较结实,二是不会把网线压扁而造成传输效率下降。看来优化措施连这么一小截都不放过啊。

把线皮用力拉下来,看到线皮上有一个六棱形金属的卡锁,有点象当年做同轴电缆的线芯套。作用一是为了更好的和新型的卡线器配合,二是起到一定的屏蔽作用。这个金属圈好像是钢质,我取下来后居然无法用手捏扁,看来强度还是挺高的。不知道是用什么样的专用工具安装到线皮上的。

再把水晶头内部的淡蓝色分线器拔出,这个的确费了我不少气力,由于前部的触点铜片穿透并压迫着线体,我用了两把钳子和一把小改锥另外搭上10分钟宝贵时间才完整的把它取出来。

这是分线器的特写,第二张是从顶端看下来的样子,由于是透明的,你们也许不能完整的从照片上了解它的结构,就让我来描述吧。

首先,双绞线从分线器的后部穿入,在十字形的导入口就按照线对分开了,白、橙入左孔;浅蓝、深蓝入上孔;浅绿、深绿入下孔;浅棕、深棕入右孔。到前端后按照白、橙、浅绿、深蓝、浅蓝、深绿、浅棕、深棕的顺序被排好,线头与前端对其后就可以插入RJ45水晶头的外壳了。这个是一个不错的改进,一下就把原来那种又掰又捏又捅的别扭工序摒弃了。而且线芯只有到了顶端才变成平面的排列,在整个接头的80%的区域仍然保持着双绞和圆形的状态,这明显比原来的百兆接头强多了。不光是制作工序上,在传输效率上也是比较大的改进。(这么多怪怪的零件,看来原来的RJ45压线钳是对它束手无策了)

好了,至此这根千兆网线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看了小编的这篇关于网线的文章!你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吗?欢迎一起交流讨论!
来源:网络
电工以下资料免费领取,请主页赶快私信小编哦!

网友:
平时只知道百兆和千兆做法,并没有过份深入研究。

网友:
超五类是带屏蔽层的,跑千兆外壳要接地。

网友:
通通当百兆的接了!真是浪费啊~

网友:
学习了 ,,这个还是第一次了解!!谢谢分享!!

网友(2019-10-05):
平时都是一种接法。568b,两头都一样,电脑显示1G,就不管了

网友:
流下了没有技术的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