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p开机白苹果

楼主(2019-08-27):
6p后壳弯了,更换后壳后开机白苹果重启,屏幕一直黑着,cpu很烫,刷机4013。是啥毛病?cpu烧了嘛?

网友:
4013好像是CPU呀

网友:
更换硬盘刷机

网友A:
板层搞断线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层搞断线了吧

就是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检测出来

网友B:
上盖吧,熏一下,应该上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盖吧,熏一下,应该上盖

用松香熏?上盖短路了吗还是怎么的,求指教。谢谢

网友:
4013a8的CPU换硬盘?哪个师傅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松香熏?上盖短路了吗还是怎么的,求指教。谢谢

量一下上盖1.8

网友B:
要是翘过硬盘的,USB管别忘了重新做一下,

网友C:
下午慢慢研究。开机定电流240左右。白苹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翘过硬盘的,USB管别忘了重新做一下,

嗯,我重植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午慢慢研究。开机定电流240左右。白苹果

定白苹果,你把USB管换了,大音频,硬盘底层和供电,就这些地方找,有惊喜

网友:
能出白苹果,CPU和上盖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