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70 键盘多按几下电脑自动关机

楼主(2019-08-27):
版号是NM-A821 不按键盘正常,按下键盘一个一个的按也可以,就是不能按的太快,不然自动关机,不是装配问题,不是键盘问题,,难道是EC问题吗,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搞定了,刷BIOS好了

网友:
我也有这个问题 刷bios 看看

网友:
各种神奇的问题  先刷BIOS  哈

网友:
这种 情况 bios  是第一次见到   还会敲关机  没遇到过

网友:
还是第一次听到想你这种问题   如果是我我还是看哪里有没有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