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GTX650 显卡 PCI-E 16X 接口问题导致黑屏故障

楼主(2019-08-27):
之前几天发的都是显卡供电的帖子,今天再来聊一下显卡相对比较出现问题的就是PCI-E 16X接口导致的问题,今天拿到这块显卡到我的测试机器是可以亮的,但是到正常的机器不会亮的:
这种问题相信也经常遇到,为什么有这种情况呢首先我们分析一下PCI-E 16X 接口,大家都知道PCI-E接口有几种1X  4X 8X 16X ,正常的机器显卡都是工作再16X的模式,如果坏一组都不能正常工作的,然后看一下接口的资料:

PCI-E 接口引脚定义:

我这里不全部发图了,反正16X 和1X 原理一样的,只不过工作的速度快很多了,其实显卡虽然是16X接口当时仍然可以工作在1X的模式,之前说的我修的这块显卡普通电脑不能亮为什么测试卡上可以亮的,就是因为我的测试卡是1X的模式工作的 就是后面的4X 8X 16X 都出问题也没有影响,最多就是影响速度,知道问题了就检测问题吧,看看是那一组出问题,因为PCI-E接口无非就是差分耦合电容出问题,大部分是电容掉件了,这种经常遇到,还有就是GPU虚焊的问题,再就是GPU本身出现问题了。那些耦合电容主要是0.1UF-0.2UF左右,一般是32个电容组成,因为1X模式需要2个电容 16X2=32,因为差分信号是+和-两组信号组成的。
其实修这种故障很简单直接用万用表打阻值,测显卡正面的时候用二极管红表笔接地,黑表笔去测试金手指真面,一般压降都是一致的 如果无限大就是有开路何者GPU虚焊,这种加焊就可以了,我这款显卡测试压降是0.366V,测试真面就一组一组的测试,这里这块显卡基本都是正常,没有异常。

然后测试显卡背面,背面是16X 差分信号都要经过电容然后送GPU引脚的(这里的电容起到耦合也就是通交隔直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保护GPU和主板不会因为接口的另外一方出问题导致显卡芯片和主板CPU 北桥损坏,这里主要是保护作用,一般主板PCI-E插槽一边也会有耦合电容的),那大家回问经过电容的话那用二极管和电阻档不是测试不出来么,都是无穷大的,如果您的表没有电容档,您就要先用二极管档测试电容直接连接GPU的一端,测试方法和真面一样的压降必须一样,
然后剩下电容可以用电阻档测试因为电容0.1-0.2UF用电组档挡位设置高点,通过充放电应该也可以测试电容的好坏的,我这里因为表有电容档我就没有测试压价了,因为电容档直接就可以测试线路是否短路短路只要测试一组差分信号的值就可以判断,是那一组出问题了,这里我测试到应该是4X那里的一个电容出问题了

看电子0.019正常应该是49.5NF

我这里测试的因为是两个电容再经过GPU串联起来的所以测试的值很小,这个是正常的,大家应该知道,但是测试的16组的值必须大小相差不能太大的,否则就有问题,然后我单独测试电容发现电容有问题,直接换耦合电容故障解决:

网友:
电容焊的是真丑

网友:
谢谢大师的分享、学习了.

网友:
那个是没有焊接之前老铁,看样子您和我一样是个完美主义者!

网友:
论坛修显卡的好像很少发布,楼主技术牛逼。

网友:
显卡不容易修啊!

网友:
我去   修显卡的人很少啊

网友:
修显卡的人很少啊

网友:
给力……多发点显卡维修的!感谢楼主分享666

网友:
来学习的!!赞一个!@!!

网友:
我要点赞,真学习了。以前没想到我的万用表上面也可以测耦合电容。谢谢。

网友:
高手,学习了。感谢楼主

网友:
我有个跟你的一样,看了你的 回去修下,已经修好2个了

网友:
看不懂看不懂

网友:
这表看上去不错啊。。。。。。。。。。。。。。。。。。。。。。。。。。。

网友:
l路过,学习了,分析学习学习一下,借鉴

网友:
我有一张GTX760的显卡也是这样的,后来差第二个显卡插槽就能亮机,一直这样在用的,下次有时间了拆下来两下

网友:
希望再多发点这种显卡的帖子,谢谢

网友:
谢谢大师的分享、学习了. 现在修显卡的太少了,都直接换了,或者换个二手的给客户

网友:
现在修显卡的人好少了,楼主以后要多发

网友:
580矿卡坏了好修吗

网友:
就技术而言 牛逼

网友:
挺好回去试试去哈哈

网友:
修显卡的好像很少发布,楼主技术牛逼。

网友:
耦合电容不能少,哈哈哈 送钱的显卡

网友:
看来是老司机了 ,秀起来游刃有余,思路清晰,动作灵敏,非常优秀。

网友:
显卡问题要么很好修 要么狠难修

网友:
Good Job! Thanks bro share

网友(2019-10-11):
我一般都不补焊,如果掉了,就是直接短接。矿卡经常被他们插拔,很多这颗电容被磕掉,往往焊盘也断了
RX570修的很多,有一批矿卡
主要是这个是耦合电容,淘宝买到过假货。后来找了一家比较大的,买了MURATA村田的,才解决问题

网友:
现在矿卡p106-90 也是装上x16 认不到卡,装上x4就可以认到,这么看这种矿卡实际上gpu核心就已经阉割了?

网友:
图文并茂,真是好贴

网友(2019-11-16):
电容是拆下来测的吗?用电容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