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X前后摄像打不开,面容ID不能用故障维修

楼主(2019-08-27):
iPhone X前后摄像打不开,面容ID不能用故障维修

故障机型:iPhone X

故障现象:前后摄像打不开,面容ID不能用

  接到一台客户的机器故障描述为前后摄像打不开,面容ID不能用。

  前后打不开面容不行我们直接进系统测试发现打开后摄像显示的全是黑色的,切换前摄像也切换不了,面容也无法打开。

  那么直接将机器拆开,发现客户已经换过前摄像排线了,而且是连红外镜头也一起更换了,红外镜头是不能更换的,更换之后面容是用不了的,我们先把前后摄像修好看看,首先看看客户换的前摄像是否有问题。

  取下前摄像排线发现排线有断裂的,这个排线是红外镜头的排线 我们先把断线补好。

  直接用锡补上,再开机测试。

  前后摄像已经可以打开,面容因为客户更换过排线,所以无法修复。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82.html,注册后,复制到电脑端下载安装,即可使用!

网友:
前像头会影响后像头吗,如果不装前像头后像头能打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