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720 不加电和不认声卡修复

楼主(2019-08-27):
时间8:26号 下午4点36分
天气 :雨
如题。 一台客户R720 笔记本不加电,检测大电流,那么好了 先拆吧,后壳还没打开完就一股烧焦的味道。客户说水撒在笔记本上了,
拆出如图  电源口烧糊, 背面进水腐蚀。 烧的忘记拍了,报价后开始处理 修好900块。开工

先把烧的处理赶紧, 不短了 上绿油涂层 紫光灯,

  还有一些位置进水腐蚀的 大电容 短路没拍, 处理完后不短路放烤箱烤个30分钟, 30分钟后运气还不错 正常触发,开机进系统了,接口这里2个N管 开机后稳定不发热  美滋滋
但是测试性能的时候发现无喇叭 没声,我曹。。。。
    打电压  5V  声卡周边阻值都正常,什么鬼   先换声卡芯片后 还是一样,这下得慢慢修了,开始打各数据点,声卡的  5  6  8  10  11脚  发现 6 11脚 拆掉声卡后无阻值,那就说明 后面断了 或者 南桥坏了,   跑线路看图

经过跑线路 到南桥一个排阻 RPH1  一端有阻值 另一端到声卡 空,那就是桥是好的了, 声卡到 排阻中间断线了, 目前修到这里已经 晚上8点了  客户还在等着  那就直接飞线了快速点,
如图

装机进系统   测试声卡 识别到了,

  唉 真不容易  前后主要 处理接口的时候费时间 前后4个小时了,到这里装机测试一切正常,充放电没问题 三极管温度充电的时候也不是太热。
献上图纸, 此贴供大家参考   说的潦草 昨晚修的 今天整理完上传。

 会员11309032元2023-6-19 16:21

网友:
估计 挖断线了吧, 都没识别到 声卡 IC 。。。。

网友:
看下帖子都要5毛钱

网友A:
这机器啥配置 ,900块客户还能修呢啊?

网友:
不如直接换扳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啥配置 ,900块客户还能修呢啊?

I5 的  有客户是不想换机器才修的, 得看人

网友:
人家不换,一个板子 快2000了

网友:
最佩服挖孔的,就怕断线出别的问题

网友:
那个位置挖成那样就都没有键盘的线,真是运气好,上管建议就不要再上那种管了----散热不好。换个6721铁壳管返过来焊就行了。

网友B:
割板引线,这活也太细了吧,牛逼了,一般我都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啥配置 ,900块客户还能修呢啊?

别老是用价格去衡量自己的一个机器的价值,价格跟自己的能力是同等的

网友:
这都还能修好

网友:
高人,你让那些买主板的没法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割板引线,这活也太细了吧,牛逼了,一般我都放弃了

不细不行的, 弄不好刮断线  麻烦

网友:
看的正起劲突然要收费,

网友:
值得学习,这种烧板要花大时间去修

网友:
这种烧板要花大时间去修

网友:
这个价格可以啊,运气也好,挖通了,没有其他线路

网友:
为啥你们挖那么小的洞就可以不短了,我经常挖到手指头都可以放进去了还是短。

网友:
报价要把它当门艺术来对待,有些人可能你报一块钱都会说,怎么这么贵

网友:
大神威武,期待以后我们做维修的,都能报个900以上,都能成交

网友:
挖过头了吗。。

网友C:
楼主很厉害哦,能报出这个价还能让客户要修,服你
jena7
得看人, 报了900 人家就说修,也没说什么 说什么时候能好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很厉害哦,能报出这个价还能让客户要修,服你
得看人, 报了900 人家就说修,也没说什么 说什么时候能好

网友:
报价这么高

网友:
客户愿意维修吗?

网友:
希望我也能遇到相同故障

网友:
基本没咋挖到信号 要不就是有图纸也懒得补了

网友:
烧好大一个洞呀,这个很有点难度呀

网友:
这个很要耐心呀,找线路比较费劲

网友:
最佩服挖孔的

网友:
每次挖都还短

网友:
能报到900也行啊

网友:
这个已经手大神了呀

网友:
加分了,现在的板子那么大坑,断线出现其他问题确实就不好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