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电路上和二极管连接的电容去掉不装可以吗?

楼主(2019-08-27):
如题,请教下大神,不装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延时电容,不能去除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延时电容,不能去除吧。

不能去除的话,那对这个电容大小有要求吗?比如设计的是1U,我上个2U的可以吗?

网友C:
这个电容可以去掉,,没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容可以去掉,,没什么问题

是吗?确定吗?那我就直接装机给顾客了。懒得找电容

网友D:
在时序里这个是延时电路用的,不装有的延时会出问题,导致不开机,但在实际电路中,遇见不装也能开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时序里这个是延时电路用的,不装有的延时会出问题,导致不开机,但在实际电路中,遇见不装也能开机的

那对这个电容大小有要求吗?比如设计的是1U,我上个2U的可以吗?

网友E:
大多数可以,也有不可以的,基本都是0603 1u 6.3v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多数可以,也有不可以的,基本都是0603 1u 6.3v

0402 说错了

网友:
接地的小电容可以,大电容不行,耦合电容更不行。

网友:
个头差不多就行,这种电容大把的。装一个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去除的话,那对这个电容大小有要求吗?比如设计的是1U,我上个2U的可以吗?

看板的。有些设计的要有一定时间的延时。有些无所谓。

网友:
完全没问题直接去掉

网友:
七彩虹h81,没装这个电容,昨天试了几次没问题,后来给客户了,看几天吧,不返回来就是可以了

网友:
不装肯定也能用啊,只是厂家既然设计了一个电容并且也装上去了并没有留空说明此电容属于必需品,个人觉得这种电容主要是起保护作用,比如纽扣电池插上瞬间,因为电容两端的电容不能突变,而是缓慢上升,所以对后面的时钟芯片起到了一定的时序供电作用,你取掉后就没有脉冲保护作用了

网友:
装上好点!

网友:
可以不用装,不是虑波电容没得问题

网友:
1U或2U会影响延时时间,问题不会太大,可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