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维修显卡得兄台,请问DDR6 显存的VPP电压值是多少?

楼主(2019-08-27):
如题,修道一块显卡,用的显存是DDR6的,其VDD是1.35V,想请教各位兄台它的VPP电压会是多少呢?

网友:
显存电压,大概知道个范围值,电压有问题应该很明显吧

网友:
动态调节的!1.35可以

网友:
哎...今天够累的,签到来了

网友:
量那电压无意义,你也是没软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