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6s PP_CPU供电电容坏导致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9-08-27):
【故障现象】摔后不开机

【维修过程】插上电源无短路现象,触发开机后电流偏大,电流偏大说明触发之后出来的供电有存在短路。

打值后发现PP_CPU供电值偏小只有0.002,由于PP_CPU供电所连接的元件比较多,所以就采用薰松香的办法,薰松香后开机后发现CPU边上有个电容松香熔化得比较快。

直接拆掉此电容后再次测量PP_CPU对地值已恢复正常的数值,接屏正常开机。

更换此电容后,主板修复。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复制这个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63.html,手机号注册,电脑端下载。

网友:
这个666,又是捡钱的干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