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X550LD 声卡ALC3236耳机有声音内置喇叭没声音

楼主(2019-08-27):
求助:X550LD 声卡ALC3236耳机有声音内置喇叭没声音,声卡换了好几个都是一样,耳机接口,内置喇叭 和周围元器件都换完了还是一样,能讲讲功放电路第几脚,功放芯片是那个?什么原理吗?

网友A:
没有单独的功放芯片,ALC3236内置功放。一直在说换,芯片条件测量了吗?
供电+5VS_AMP、开启DLY_OP_SD#、耳机插入检测SENSE_A_C等都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单独的功放芯片,ALC3236内置功放。一直在说换,芯片条件测量了吗?
供电+5VS_AMP、开启DLY_OP_SD#、 ...

供电都有啊 开启DLY_OP_SD#这个功放开启吗 耳机插入检测SENSE_A_C 多少伏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