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07UB

楼主(2019-08-27):
华硕X407UB原厂bios,有问题记得留言

网友A(2019-10-19):
有点小问题,刷了这个bios键盘会乱码,不知道是我机器的问题还是怎样,我把我原机bios合成一下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点小问题,刷了这个bios键盘会乱码,不知道是我机器的问题还是怎样,我把我原机bios合成一下就可以正常 ...

这个就是原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原厂的...

问题确实是我所说的那样

我去官网合成了一下就不会乱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