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s400ca不出集显供电

楼主(2019-08-27):
华硕s400ca开机触发一秒就保护,测量cpu供电 内存供电都出了 就是不出集显供电bios刷了几个也不行 供电芯片是rt8168b  桥是slj8e应该是 hm76的桥 这个芯片还要得到什么电压才会开启集显供电

网友:
桥换了也不行,没触发3 5v正常这个是一插适配器就有的,触发以后3 5v都被拉低了,不知道是哪里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