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谁有T480原装BIOS

楼主(2019-08-27):
手上一台T480的不触发有维修过,bios给换过n次了。求原装bios。主板型号NM-B501,,找到问题了,声卡5V电容坏,导致不加电,己修OK。确认飞翔者提供BIOS是好BIOS。

网友A:
原装的就没有。合成的就有,要试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装的就没有。合成的就有,要试试吗?

感谢感谢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装的就没有。合成的就有,要试试吗?

原来待机3v5v沒有的,刷你合成的BIOS待机电压有了,但还是不触发,因为机子维修过了不知道还有那绐做手,还是上一次也是这个问题没修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原来待机3v5v沒有的,刷你合成的BIOS待机电压有了,但还是不触发,因为机子维修过了不知道还有那绐做手, ...

买图纸点位吧,不然难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买图纸点位吧,不然难啊

已经维修OK,声卡的5v电容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已经维修OK,声卡的5v电容坏

就是说机器已经修好了,恭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维修OK,声卡的5v电容坏

bios没试下?

网友:
飞翔者兄提供合成BIOS是好的,开机快没有其他问题,原机BIOS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说机器已经修好了,恭喜!

是的机子己修OK,你上传BIOS能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原装的就没有。合成的就有,要试试吗?

大佬 这个BIOS可以重新上传一个吗 这个下载下来打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佬 这个BIOS可以重新上传一个吗 这个下载下来打不开

检查一下你电脑的解压缩软件吧,这个文件是没有问题,不用重新上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装的就没有。合成的就有,要试试吗?

BIOS 不错  刷好了  谢谢了

网友(2019-11-06):
这个是Type-c  电源接口  怎么修?

网友(2020-01-23):
测试亮机快,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2020-11-12):
测试ok,秒亮11111111

网友(2020-12-27):
不错不错,那刚好可以下一个备用了

网友(2021-07-04):
引用 网友A:
原装的就没有。合成的就有,要试试吗?

可以用    已经测试

网友(2021-10-13):
2楼的BIOS秒亮

网友(2022-01-10):
下载一下试试看谢谢楼主

网友E(2022-07-02):
LZ有没有U15的 1M bios啊
急等

网友:
引用 网友E:
LZ有没有U15的 1M bios啊
急等

有的U15 BIOS 在路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