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合成]
DELL XPS15 9550 板号LA-C361P 快速亮机

楼主(2019-08-27):
此机器的ME 是7M 的企业版本的。网上有个兄弟从淘宝买了个BIOS 说是原厂的。这个只是他自己的以为。觉得淘宝的就是原装的。发现问题ME 是高性能 个人版的。亮机速度偏慢。大概7,8秒,ME 还提示错误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59539-1-1.html就这个链接。这BIOS 有问题

本人根据自己维修备份合成最新1.9 官方BIOS 和官方 7M ME  。我这个其实相当于原厂了。但是我不愿意这样写。本BIOS 经过我回写测试绝对正常。2,3秒亮机

网友:
可以了,能用亮机快。不错

网友(2019-10-02):
楼主的BIOS确实可以用比那个快几秒,5秒亮机还不报错。

网友A(2020-03-20):
快是挺快 就是修改了BIOS设置就的手动关机要不起不来  不知道其他人又没有这现象

网友B:
你这个要用什么解压软件,我下下来解压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快是挺快 就是修改了BIOS设置就的手动关机要不起不来  不知道其他人又没有这现象

请核对你的ME 版本。从你的表现来看。你的ME 版本不是7M的。应该和我的BIOS 不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要用什么解压软件,我下下来解压不了.

普通WINRAR 或者好压

网友(2020-04-25):
可以用亮机快   我的板号是:LA-C361P  V2.0    2016.7.7的   大家放心下  谢谢楼主

网友(2020-07-29):
迅维有你更精彩

网友(2021-01-25):
上家的这个BIOS刷了ME报错,但你这个修改的刷了开机电流到0.3左右就掉了,开不起来

网友(2021-04-29):
已测试 OK

网友(2021-07-18):
解压失败是什么情况

网友(2022-11-23):
手上正好有这机器,谢谢楼主,下载测试下

网友(2023-04-29):
测试正常使用5秒左右亮屏

网友(2023-05-31):
LA-C361P有REV 1.0版本和REV 2.0版本,这个只能一个个的去验证咯

网友(2023-09-30):
我这个xps第一次开机键盘无法用,F5 F6灯光能用,重启键盘正常,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2025-02-08):
测试好用,2.0版本,独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