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2320 一体机 不开机 电流

楼主(2019-08-27):
供电管烧了 不知道型号 是6418 还是6414A 另外这二个 可以互相换吗 拜托高手告诉我一下 谢谢

网友:
N沟道 u供电管 找料版同位置的拆就可以了

网友:
这是场效应管,N沟道的,随便在主板上拆一个

网友:
最好上下一起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