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60充电不正常

楼主(2019-08-27):
请各位老师帮忙分析下   DELL  5460充电电路    用可调电源试机  大部分时间充电很正常 但是冲一会就会大电流直接 到5A  电压拉低到14V左右  然后等一会能自动调回到正常电流 电压  19V  0.4a左右  就这样来回循环  电池到是一直能充进去    电池 充电芯片  PQ25  PQ44  PQ45都换过  故障一样  那里应该会造成这种故障   请大佬们指点下

网友(2019-09-27):
我的是电池充电正常,适配器一拔断电................................

网友:
dell机器用可调电源能充电?开机可以用,但dell机用可调电源能对电池充电还没遇到过。

网友:
DELL的充电比较难搞,还必须是原装的电源才行。

网友:
我换了一个好一点的适配器可以正常充电了,新款电脑用稳压电源都不会进电的啊!直接显示已接通,未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