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变压器的好坏呢?

楼主(2019-08-27):
回收的一个坏电源,T1打了一个
叉,耦合电容被剪掉了,怎么判
断T1是否坏了?

我换好那个被剪掉的电容后,辅助电压正常
它现在的问题是有辅助,启动不了主电压
PWM是WT7522
短接绿线,T2初级上有电压变化,从1.6跳到4V左右

网友:
应该叫隔直电容

网友:
一般变压器坏不了

网友(2019-10-30):
测电感量,测Q值,和正常的对比。

LCR,变压器综测仪。

网友A:
那个CBB电容不用管,主电源无输出,重点查有无过压过流保护,光电耦合器有无损坏,开关管有无损坏,有无驱动信号,PWM有无启动电压,自激有无电压,如果有示波器的话打一下波形,看有无振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CBB电容不用管,主电源无输出,重点查有无过压过流保护,光电耦合器有无损坏,开关管有无损坏,有无驱 ...

谢谢回复!生手学修电源,正在努力中.....

网友:
打个X也不一定是这个变压器坏,或者表示这个电源不行呢?看输出可以大概测试,找到二极管一组一组测试就知道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