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笔记本键盘用烧坏的键盘上机会引起主板故障吗

楼主(2019-08-27):
急求

网友A:
还是送修吧,别自己瞎弄扩大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送修吧,别自己瞎弄扩大故障

我想知道烧坏的笔记本键盘上机会对主板造成影响吗请问 主板无问题的

网友:
能告诉我一下吗请问

网友:
不同机器不一样,高端机器键盘有内置电路,会一定程度引起故障,但是低端键盘,都是纯机械结构,会导致不开机,但是拔掉就可以开机,不会损坏主板。

网友:
坏键盘会引起主板问题(一切皆有可能)    自己的建议找专业检修

网友:
万用表测量待上键盘排线各引线对地是否有短路,如无可以插上试试。有短路引脚最好就不要试了。

网友:
没什么暖问题。。。不用担心。DELL少部分会开不了机。但是不会烧坏

网友:
还真是一切皆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