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以上的更换WIFI芯片的时候

楼主(2019-08-27):
6S 以上的更换WIFI芯片的时候
硬盘和WIFI绑定的东西哪儿可以买?
它叫什么?

网友A:
PCIE硬盘修复仪,咱们商城就有的,根据型号自行选择就行!
链接:http://www.cnfix.cn/index.php?s=/goods/goodsinfo&goodsid=153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IE硬盘修复仪,咱们商城就有的,根据型号自行选择就行!
链接:http://www.cnfix.cn/index.php?s=/goods/goodsinfo&goodsid=153

新的Wi-Fi怎么解绑 没有Wi-Fi的插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