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note4开机白米无限重启

楼主(2019-08-27):
红米note4开机卡白米无限重启,关机状态下插充电器显示英文,俯图,但是好像能充上电,开始电池只有3.6v,充了2小时测拆下电池测有4v!电池不是原装电池,刷机能过,有大神知道是撒问题吗!

网友A:
换电池无果的话,看看电池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电池无果的话,看看电池坐。

好的,试试看

网友:
这里有图纸和维修思路……
试试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吧,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现在注册还能免费获得1个月VIP会员特权,点击链接开始使用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8871.html

网友:
我有台小米5也是一样的问题,换电池不行,没换电池座

网友:
我这里有一个,进了水。连充电标志都没有,电流400MA,最高到1A 掉电重启。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开机键坏(内部铁片弹不上来)也会导致无限重启,我之前修到过一个,仅供参考。